不接DSP很正常接了DSP电压就往下掉

楼主(2018-02-08):
ADC采样,如果不接DSP很正常,接了DSP电压就往下掉,什么情况啊?求解!

网友A:
你这个信息给得太少,无从判断

好比说一个人自已过得好好的,与另一个人见面就死了。没法决断怎么死的!

网友B:
查查有没有短路,电源负载能力

网友C:
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D:
硬件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功率不大。

网友D:
把原理图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