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TACCR1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8-02-08):
AC, se
P2SEL |= BIT3;
  P2DIR |= 0x08;
  TACCR0 = 500;
  TACCR1 = 10;
  TACCTL1 = OUTMOD_3;
  TACTL = TACLR | MC_1 | TASSEL_2;

网友A:
你这个是想配置PWM输出的吧。。。

楼主:
不是 是定时AD采样

网友B:
TI官方例程给的程序?

楼主:
是啊,TACCR1的作用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数据手册里应该有的,是不是放定时器初值的

网友B:
TACCR 0, TACCR1是定时器的定时周期,你可以通过设置他两的值,产生固定占空比的PWM波

网友C:
guidance里面应该有详细介绍吧  看看demo

网友D:
下载个CCS6.1,那个里面有好多外设的各种例程。

网友E:
定位他看看是哪个寄存器,去手册搜索一下

网友E:
在用户手册里面查一下吧

网友F:
TACCR1是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网友G:
定时器计数的TACCRx

网友H:
taccro是定时器a得到的计数值

网友I:
TACCR 0, TACCR1是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网友J:
数值寄存器

网友F:
设置值,产生固定占空比的PWM

网友G:
用于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网友H:
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J:
用于定时器的定时周期。

网友I:
捕获/比较寄存器TAC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