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汇编算法

楼主(2018-02-08):
这10位二进制数可以使高8位在一字节,或者高2位在一字节.谁有好的算法. 用汇编.

网友A:
晕!
10位二进制数高两位本来就在一字节,要算什么?
要高八位在一个字节,直接用移位指令移两位就行了,够简单了,你想要整复杂的算法吗?
不要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B:
输入  r7: b9 b8 b7 b6 b5 b4 b3 b2
          r6: b1 b0  0   0   0   0   0   0
输出  r7:  千位  百位
       r6:  十位  个位
;=======================
         mov a,r7
         mov b,#25
         div ab
         add a,#0
         da  a
         mov r7,a
         mov a,#10
         xch a,b
         orl a,r6
         rl  a
         rl  a
         div ab
         swap a
         orl a,b
         mov r6,a

网友C:
错???
        mov a,r7
         mov b,#25
         div ab
         add a,#0
         da  a
         mov r7,a
         mov a,b
         orl   a,r6
         rl  a
         rl  a
         add a, #0
         da  a
         mov r6,a

网友D:
对与错验证一下便知了。比如说输入16,(r7r6 = 00000100  00xxxxxx)
3 楼输出:r7r6 = 0016 h(bcd)
4 楼输出:r7r6 = 0010 h(???)

网友C:
恩,打错了
         mov a,r7
         mov b,#25
         div ab
         add a,#0
         da  a
         mov r7,a
         mov a,b
         orl   a,r6
         add a,acc
         add a,acc
         da  a
         mov r6,a

网友E:
R7=37,R6=0时试了一下,3楼对,5楼错

楼主:
多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