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请教,关于ARM9芯片N32903U1DN芯片启动硬件设置

楼主:
刚接触ARM9芯片,不太了解,现在只是跑裸机。新唐的N32903U1DN
1、该芯片上电设置是不是要通过ND0~ND7引脚外接上下拉来设置芯片的启动方式?
2、下图的IBR意思是上电之后通过外接SD card,NAND,SPI,这几种方式来引导程序运行?这里运行是操作系统?
3、USB连接启动怎么实现?
总之就是一句话,这个芯片怎样才能正常启动工作?谢谢

网友A(2018-02-08):
QQ沟通397839840

网友B:
没这个芯片的手册和说明吗。

网友:
应该有选择的跳线,客运选择从哪儿启动。

网友C:
应该有几个跳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