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气体烙铁的要当心了!

楼主(2018-02-08):
今天咱家的工程师带个气体烙铁来,不插电看似很好用,是没错,还可以换不同长度的头来解焊!!

不过就换个烙铁头而已,炸了!!

看到工程师满脸变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医生,他说不用了,只是吓一跳~

我想原因,应该就是那个气体烙铁没有关好,或是漏气了,所以.....炸了,吓到旁工作的妹纸了,尖叫呀!!

过年前夕,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呀,尤其气体瓦斯的产品,小心使用,不要不小心变炸**了~

网友A:
瓦斯?烧的?喷火?你确定不是切割铁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斯?烧的?喷火?你确定不是切割铁板的吗?

附上参考图,自行脑补!!

网友B:
气体烙铁很好的,在野外方便实用。

网友C:
电烙铁只是那根线不是很方便。其他的都很好。

网友D:
不应该是充辛戊烷吗,怎么充瓦斯了

网友E:
有usb电烙铁。气体的很烦,不能自己点火,还得带个打火机

网友F:
我的气烙铁方案也升级到充电烙铁了,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是充辛戊烷吗,怎么充瓦斯了

一般是用纯丁烷,鹰文有加入GAS的写法,所以也可叫瓦斯。

但是这种气体烙铁都可以用,主要是加入燃料的工具,要符合接头,就可以灌入了!

只是瓦斯一般很大罐,通常是家用热水器或炒菜或餐厅在使用,不方便提着加入到气体烙铁中..

基本上规格相似的液化燃料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usb电烙铁。气体的很烦,不能自己点火,还得带个打火机

USB的好处是方便插用,很多电脑上都有,缺点是....你电脑上的USB供电可靠性如何,如果用在大电力上,会不会容易损坏,要修起来也许比买一个新烙铁贵多了?

笔记本上的USB坏了,修起来可贵了,一张板子的费用!!

如果另外买USB供电,不如直接用市电来供电给烙铁还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只是那根线不是很方便。其他的都很好。

在室外工作的就不方便啦!!

网友E:
我一直想做一个内置锂电的电烙铁,这个方案很成熟。就是没那么多空闲时间。投资很少,几千块够用。主要是得找到现成的配件。这个比较啰嗦。用3个18650,加上个有温度传感器的单片机,外壳用铝合金或者塑料管,底座用18650手电底座。开关也是。就是一个大号的手电。如果可以的话,前面可以加上强光led照明,可调光。顺便的事情。这样野外,晚上也能用了。估计应该有一定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想做一个内置锂电的电烙铁,这个方案很成熟。就是没那么多空闲时间。投资很少,几千块够用。主要是得 ...

3个18650吃电有些凶唷,可能开不到1小时就没电了,如果要瞬间大功率,电池很快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室外工作的就不方便啦!!

室外要是焊接那还是燃气的方便。但是始终会担心安全

网友G:
啥情况会用到瓦斯电烙铁?外出可以用锂电池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USB的好处是方便插用,很多电脑上都有,缺点是....你电脑上的USB供电可靠性如何,如果用在大电力上,会不 ...

一个USB最大提供0.5A的电流,也就是2.5W的功率,能焊接吗?

网友I:
然后旁边那个妹纸送他去医院,顺便发展了一下,之后楼主的单位就都流行燃气烙铁了,插电的买回来都没人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然后旁边那个妹纸送他去医院,顺便发展了一下,之后楼主的单位就都流行燃气烙铁了,插电的买回来都没人用。 ...

为啥不是妹子想想后怕,直接辞职另谋出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USB最大提供0.5A的电流,也就是2.5W的功率,能焊接吗?

期待USB 3.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然后旁边那个妹纸送他去医院,顺便发展了一下,之后楼主的单位就都流行燃气烙铁了,插电的买回来都没人用。 ...

妹纸没那麽胆小,叫几声给人听是要的!

不然他男朋友那麽多,应该用了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啥不是妹子想想后怕,直接辞职另谋出路呢??

不会走的,年终钱爸爸领的很高兴,看他笑的很开心,应该不会走~

网友K:
我做了个,12V1.5A的,小于10W没法用,其实220V的接12V就行,特制充电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做了个,12V1.5A的,小于10W没法用,其实220V的接12V就行,特制充电宝就行

一只最小功率的烙铁也要15W的功率才够热度,更不用说功率更大的烙铁了。
目前觉得还是可以调整功率的烙铁才是好东西!!

下图的东西是好东西,非广告文~

日本原装

20W/130W两段式快速加热

接通电源,按下快热开关,输出标准10倍功率加热

网友L:
目测妹子叫的是呀买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