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 PDMA SINGLE传输速度

楼主(2018-02-09):
MCU使用M453,通过SPI读取FLASH的数据,然后送到EBI总线显示到LCD上;LCD的分辨率为320x240;
PDMA设置为PDMA_REQ_SINGLE,数据宽度为16bits,用示波器量SCK波形,发现每读取一个数据(16bits),就会产生660ns左右的延时,然后再读取下一个数据;这个延时导致跟SPI直接读取数据的方式(不采用PDMA)速度差不多,LCD显示可以看到画面从上到下刷下来的效果;
但是使用NUC100,或者其他家的MCU(如STM32F030),使用DMA则没有这个延时,刷屏速度快很多;
请教下这个是延时是IC设计本身的问题?还是代码上要哪里设置一下?

PS: PDMA传输部分代码使用的的是芯唐BSP的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默认的SPI控制器中传输间隔为3个SPI 时钟。可以将这个位设置为0试试。

网友B:
看你应用了,这个速度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默认的SPI控制器中传输间隔为3个SPI 时钟。可以将这个位设置为0试试。
...

试了下,有点改善;中间间隔降到570ns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C:
451的就挺好用的,找那个教程。这个版块有的。

网友D:
DMA应该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E:
这个没有例子吧。

网友F:
不会这么慢吧,DMA还这么慢,那简直不是DMA了

网友G:
找到原因了吗,之前看过M451的,没说这么不堪啊,很好用

网友H:
应该是没有用对。

网友:
换个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原因了吗,之前看过M451的,没说这么不堪啊,很好用

还没,刚回来上班,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