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31上电就烧

楼主(2018-02-09):
见附件电路图。上电24V输入,54331就啪的一声冒烟了。

网友A:
热插拔上电?如果是那正常。

楼主:
热插拔?我是24是AC-DC的输出啊?

网友B:
我担心芯片引脚是不是弄错了呢, 先好好检查检查电路, 焊接等
上电也可以加短路保护和低电压逐步升高测试

网友C:
是像笔记本适配器的电源还是大个的可调电源?注意可调电源开关时的脉冲冲激!有可能到40V,

网友D:
PCB布局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E:
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
二极管或者电感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像笔记本适配器的电源还是大个的可调电源?注意可调电源开关时的脉冲冲激!有可能到40V, ...

说到关键点了。谢谢!
是可调开关电源,我观察了一下,上电瞬间最大可以到60V。晕,就这样报废了一块板。

网友F:
前端加一个上电缓启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