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哪位大神玩过ATmega64或者是128 问一下熔丝位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8-02-09):
我使用64 关闭了熔丝位的M103C 和JTAG下载  下载程序之后,为什么程序中的延时函数不能被调用了?我看到网上说是熔丝位的设置问题,但是我都按着原来的方法试了 但是还是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A:
自己写的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延时函数?

是的  自己写的 在别的单片机中都好有,就是在64中调用不出来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
    while(i--)
    {
            unsigned int j;
        for(j=1;j<=613;j++)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自己写的 在别的单片机中都好有,就是在64中调用不出来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

怎么知道调用不出来,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调用不出来,仿真的?

PA、PB口接上LED灯,A口亮完B口亮,结果A口一直亮,B口不亮
PORTA = 0xFF;
DelayMs(100)
  PORTB = 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调用不出来,仿真的?

方便留个QQ吗  亲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PB口接上LED灯,A口亮完B口亮,结果A口一直亮,B口不亮
PORTA = 0xFF;
DelayMs(100)

可以试试调用库函数的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调用库函数的延时函数

PORTA = 0xFF;//灯亮
for(i=20;i<1;i--)
    {
        unsigned int j;
        for(j=1;j<=600;j++)
                {  ;
         }
    }
PORTC = 0xFf;//灯亮
for(x=200;x<1;x--)
    {
            unsigned int z;
        for(z=1;z<=1000;z++)
           {
                   ;
    }
        }
PORTB = 0xFf;//灯亮
}
我改成这个程序,这几个口的灯同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