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相全波整流二级管在两波形相交处的导通问题

楼主:
在A点 电位ua uc电位一致 ub最低 是不是d1 d5 d4会导通
在B点 电位uc ub电位一致 ua最高是不是d1 d4 d6会导通
也就是说 在这些波形与波形的交点处 会有三个二极管导通 不过导通的时间很短而已

网友A(2018-02-09):
存在三个二极管导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三个二极管导通的情况。

谢谢坛主,在这上面我还有个问题,等会我会发贴子,希望能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三个二极管导通的情况。

在红区间内 设ua为10 ub为负5 uc为5
电流的流向不是这样吗? d1 d4 d6都导通啦,难道电流只会流向电位最低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红区间内 设ua为10 ub为负5 uc为5
电流的流向不是这样吗? d1 d4 d6都导通啦,难道电流只会流向电位最 ...

“电流的流向不是这样吗? d1 d4 d6都导通啦”
没有错。

网友B:
只是个切换过程,  根据二极管 VA 特性, 切换会同时有电流, 进入导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切换过程,  根据二极管 VA 特性, 切换会同时有电流, 进入导通状态

怎么现在网上很多都说在任一瞬时是2只导通 不是3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流向不是这样吗? d1 d4 d6都导通啦”
没有错。

怎么现在网上很多都说在任一瞬时是2只导通 不是3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现在网上很多都说在任一瞬时是2只导通 不是3只?

网上的东西,鱼龙混杂。你需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东西,鱼龙混杂。你需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