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WD同时写片多个MCU问题

楼主(2018-02-09):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能够用一个J-LINK同时给多个STM32F1X系列的芯片烧写相同的固件吗?
(采用SWD方式,多个STM32芯片的SWDIO和SWCLK分别并联)

谢谢。

网友A:
应该不行。

网友A:
如果有双向通信肯定不行,如果只是主机给芯片发数据,肯定可以,不过这个好像是要双向。

网友B:
楼主先试试看。看看可以不。

网友C:
这个没有尝试过。

网友D:
肯定不行,下载是一个地址。

网友E:
好像在哪来看到过一次烧写多个芯片

网友F:
这个有专门对应的芯片地址。

网友G:
楼主是需要直接固话程序吗?

网友C:
你直接给芯片烧写吗?

网友H:
通讯不是单向的

网友I:
新塘M451的是可以的。F103应该也一样吧。
可以同时烧写。但如果要调试的话,只能调一片。所以要附加几个跳线帽,烧写的时候都插上,调试的时候只能插一个。

网友J:
不行,因应电流不够就给分走了,结果是一个也写不上,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一个下怎么就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我这两天将16个芯片的SWD并联起来烧写代码,反复烧写了几十次,简单功能验证感觉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还在大量测试,看看是不是会有什么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行,因应电流不够就给分走了,结果是一个也写不上,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一个下怎么就慢了 ...

因为需要批量出货,如果一片一片烧写,工作量太大了。。。

```
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在供电上有做过特别处理吗? 还是直接连接上就可以用了? 有做读回校验吗?读回校验的话可能每片的处理就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塘M451的是可以的。F103应该也一样吧。
可以同时烧写。但如果要调试的话,只能调一片。所以要附加几个跳 ...

目前烧写正常,不过正在验证烧写后有没有问题。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给芯片烧写吗?

是的。主要是为了批量烧写,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需要直接固话程序吗?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试试看。看看可以不。

试了一次烧写16片,连续试了几十次,没有报错之类的。简单功能测试暂时也没有问题。更多功能验证正在进行。

网友K:
有批量烧写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尽量还是用成熟产品吧。
直接并SWD即便能用也不建议,如果SWD有校验等涉及回读的操作,必然会在SWDIO上产生冲突,批量烧写本来就是要讲求稳定的,这个风险不值得冒。

网友L:
SWD 协议本身其实是不支持多点的,这样并联烧写有良品率问题。如果你没有用 TDI 和 TDO 信号的话,用四线 JTAG 把多个芯片接成菊花链到是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批量烧写器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尽量还是用成熟产品吧。
直接并SWD即便能用也不建议,如果SWD有校验等涉及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SWD 协议本身其实是不支持多点的,这样并联烧写有良品率问题。如果你没有用 TDI 和 TDO 信号的话,用四线 J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