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DC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8-02-09):
七八年之前,曾经遭遇过这个现象,当时一台控制器在现场正式投运,附近有重大设备动作(当时是断路器动作投切电容组),控制器的电压电流数据会停止刷新数据,通俗的讲,就是ADC死机了,但DSP的其他表现都正常,比如运行灯,按键都是正常的。当时用的ADC是TI的ADS8365,除非给控制器整体掉电重启,否则模拟数据无法刷新(当时没有单独给ADC复位控制)。
近期设计另一款控制器,用的是ADI的AD7606,今天做厂区测试的时候,,测试过程中有断路器动作(但动作电流很小),再次反复出现上述现象。经过监测,可以确认DSP正常运行,DSP单独给ADC复位,数据则可以正常刷新。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ADC死机的朋友?或者其他老师给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
现在的难点在于:无法确认是由于ADC的模拟输入端口过压造成死机还是因为ADC芯片本身的电源系统EMC性能不够造成死机。

xch
@小研究 :不是一回事
@xch :用各种EMC方面的测试仪测试是没问题的。
xch
你的系统ESD测试通过没?

网友A:
或许是ADC硬件部分抗干扰较差造成

楼主:
附图。3楼的老师能否给点具体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难点在于:无法确认是由于ADC的模拟输入端口过压造成死机还是因为ADC芯片本身的电源系统EMC性能不够 ...

分析是由ADC的模拟输入端口引入的干扰,引入线加屏蔽,设备良好接地。

网友C:
83年我给苏州压力容器厂做的焊接电流监测仪遇到过类似情况,大车间里到处都是电焊机,头顶上大行车开来开去,一碰就当机.后来找了一捆200米长的电线卷(原捆的,相当于一个电感),串在设备220v供电回路里,扔在机箱里,居然神奇地躲过一劫.哈哈
你可找个低频率的电源滤波器试试(体积象半块砖大小的.火柴盒大小高频的不行.)

楼主:
谢谢。
我将采样电阻减小了10倍,仍然会死机,我想以此来排除模拟通道引入的过电压的因素。不知道这个排除方法是否具有足够的充分性?
另外,讨论一个问题,ADC芯片的附近的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连接,究竟用什么好?我把磁珠换成了0欧电阻,就好了很多,概率小了10多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将采样电阻减小了10倍,仍然会死机,我想以此来排除模拟通道引入的过电压的因素。不知道这个排除 ...

AD芯片的电源管脚旁边好像没有加滤波电容,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相连可以用电感或磁珠或0欧电阻看哪个效果好

有些干扰严重的场合,模拟输入信号需要隔离后再送入ADC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将采样电阻减小了10倍,仍然会死机,我想以此来排除模拟通道引入的过电压的因素。不知道这个排除 ...

除了模拟输入做工作以外,电源EMC也要做工作,干扰是是共同作用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芯片的电源管脚旁边好像没有加滤波电容,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相连可以用电感或磁珠或0欧电阻看哪个效果 ...

谢谢。
电力方面的产品,PTCT本身就是隔离。
考虑在电源方面加强EMC设计。

楼主:
期待能有老师分析一下0欧电阻和磁珠的选择。就本次应用而言,0欧效果好,但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期待能有老师分析一下0欧电阻和磁珠的选择。就本次应用而言,0欧效果好,但不明白为什么。 ...

参考一下

网友D:
电磁干扰

网友E(2018-04-25):
兄弟还解决了?我15年就遇到过AD7606死机问题,复位又好了,情况和你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还解决了?我15年就遇到过AD7606死机问题,复位又好了,情况和你的类似 ...

解决了,硬件电路抗干扰不够强。

网友F(2019-05-2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硬件电路抗干扰不够强。

您具体怎么解决的?是从电源供电方面考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具体怎么解决的?是从电源供电方面考虑的吗?

最近忙,没过来。
两个方面都加强,一个是输入电源侧,一个是ADC芯片侧,钽电容和0805的电容能多加就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