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楼主(2018-02-09):
msp430F5438的开发板,发现设置外部晶振时钟时晶振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网友A:
具体什么现象啊

楼主:
一打开XT1晶振出错标志位OFIFG就自动置位

网友A:
找找官方的代码,包括教程

楼主:
找了,TI官方代码,但仍然跳不出循环:
P7SEL |= 0x03;                            // Select XT1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1DRIVE_3);                 // Xtal is now stable, reduce drive

网友B:
低频晶振是否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电路

网友C:
这个是硬件问题引起的,检查下你的晶振焊接及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D:
搞清楚开发板的设置

网友D:
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E:
更换晶振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问题  呵呵

楼主:
晶振换过了,仍解决不了的

网友F:
不会吧   晶振两端的起振电容  看看有没有坏  然后在看看  起振电容的容值是否正确   这个也很重要

网友F:
    另外在看看技术手册  是不是单片机晶振调用设置出错   这些都要仔细查一查

网友G:
那就是硬件上晶振有问题的呗。

网友H:
是不是晶振本身有问题,还是晶振电路出了问题,楼主查一下

网友I:
OFIFG是不是那个标志晶振有故障的那个寄存器

网友A:
是不是有跳线没弄对

网友C:
程序能够跑起来吗?

网友J:
试试直接软件清除。

网友K:
查看一下外部的硬件。

网友L:
你指的哪个标志?

网友M:
楼主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K: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是死循环的标志吗?

网友M:
是不是代码寄存器写反了?

网友N:
这个估计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O:
这个估计跟硬件相关的

网友P:
会不会是晶振一直都是坏的呢

网友Q:
晶振焊接及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R:
看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多一些的

网友S:
这些在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T:
这个是软件上进行清除的

网友U:
这个跟硬件有关系的,直接换一个晶振的看看

网友V:
有没有换晶振试一下

网友W:
直接在软件设计里面强制清楚的不可以的么?

网友X:
低频晶振是否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