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如何消除步进电机的噪音与振动

楼主(2018-02-09):
步进电机的噪音来自哪里?

由于步进电机由于结构简单、控制方便、安全性高、成本低、停止时候力矩大、在低速情况下不需要减速机就可以输出很大的力矩、相比直流无刷和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不需要复杂的控制算法也不需要编码器反馈情况下可以实现位置控制.被用在很多要求精确定位的场合,基本上在很多需要移动控制的场合都会用到步进电机如自动化控制、数字化生产如3D、医疗和光学等众多领域.

  步进电机有一个缺点就是噪音比较大,特别是在低速的时候.

震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步进电机的步距分辨率(步距阶跃)另一方面是来自斩波和脉宽调制(PWM)的不良模式反应.

             步距角分辨率和细分

  典型的步进电机有50个极(Poles),就是200个整步(Full Steps) ,也就是整步情况下每步1.8°角度,电机旋转一周需要360°.但是也有些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更小比如整步需要800步的.起初 这些步进电机被用作整步或者半步模式下,矢量电流提供给电机线圈A(蓝色)和线圈B(红色)矩形曲线图.描述了整个一个周期360°的曲线.在图3和图4中很明显看到电机线圈在90°换相点处线圈电流要么是最大电流(full power)要么是没有电流.

一个周期内(360°)每组线圈由4个整步或者8个半步构成.

也就是50个极的步进电机需要50个电气步距来完成一周的机械旋转(360°)

低的步距分辨率模式比如半步或者整步是步进电机噪音的主要来源.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在这个机械系统中,尤其是在低速运行时和接近机械共振频率的时候.在高速的时候 恰好由于惯量的存在 这个效应会被降低,电机的转子可以为认为成谐波振荡器或者弹簧钟摆如图5

在新的矢量电流从驱动器端输出之后,电机转子会根据新的位置指令移动下一个整步或者半步的位置,和脉搏反应相似 在新的位置点周围 转子会产生超调和振荡,如此一来会导致机械振动和噪音. 为了减少这些震动,等步细分的原来被提了出来,将一个整步分割成更小的部分或者微步细分,典型的细分数是2(half-stepping)、4(quarter-stepping)、8、32甚至更大的细分.
电机定子线圈的电流并不是最大电流(Fullcurrent)或者就是没有电流,而是一个中间的电流值,相比于4个整步电流(4full steps)更接近于一个正弦波形状.永磁体的转子位置处在2个整步位置之间(合成磁场位置).最大的细分数是由驱动器的A/D和D/A能力决定.TRINAMIC所提供的驱动和控制器可以达到256细分(8bit)采用集成的正弦波配置表格,步进电机可以实现非常小的角度控制,图6描述了在达到新位置时候的波动

噪音和振动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传统的斩波方式和脉宽调制(PWM)模式,由于比较粗的步距分辨率是产生振动和噪音的主要因素,我们通常忽视了斩波和PWM带来的问题.
传统的恒定PWM斩波模式是电流控制的PWM斩波模式,该模式在快速衰减和慢速衰减之间有个固定关系,在其最大数值的时候,电流才会达到规定的目标电流,最终导致平均电流是小于预期目标电流的,如图7所示

在一个完整的电周期内,电流方向改变时 在正弦波过零处有个平稳过渡期,这个会影响在很短的过渡期内线圈里面的电流为零,也就是电机此时根本就没有力矩,这就导致了电机摆动和振动,尤其是在低速情况下.

  相比恒定的斩波模式,TRINAMICSpreadCycle PWM斩波模式在慢速和快速衰减器之间自动配置一个磁滞衰减功能.平均电流反应了配置的正常电流,在正弦的过零点不会出现过渡期,这就减少电流和力矩的波动,是电流波形更加接近正弦波,相比传统恒定斩波模式,SpreadCycle PWM斩波模式控制下的电机运行得要平稳、平滑很多.

这一点在电机从静止或低速到中速过程中非常重要.

如何使步进电机实现完全的静音?

尽管高细分能解决大部分情况下的低频震动;先进的电流控制PWM斩波模式比如TRINAMIC的SpreadCycle算法,这些在硬件上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减少震动和颤动,这也满足了大部分的应用,也适合高速运动.但是基于电流控制的斩波模式,还是会存在可听得见的噪音和振动,主要是由于电机线圈的不同步,检测电阻上几毫伏的调节噪音和PWM时基误差,这些噪音和振动在一些高端应用场合也是不被允许的,缓慢运行或中速运动的应用,以及任何不允许有噪音和场合.

TRINAMIC的StealthChop算法也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从根本上使步进电机静音,但是Stealthchop功能如何影响了步进电机?为什么电机不会出现噪音和震动?Stealthchop采用一种与基于电流反馈电压调制模式如SpeadCycle完全不同的方法.而是采用基于电压斩波模式一种新技术,该技术保证了电机的静音和平稳平滑运动.

TMC5130-一款小体积,精巧的步进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带有StealthChop模式.TRINAMIC改进了调制模式.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电流波动对动态性能的影响,TMC5130采用基于电流反馈来控制电压调制,这允许系统自适应电机的参数和运行电压.来自直接电流控制回路算法引起的微小震荡被消除.

图10和图11显示 电压控制模式的Stealthchop 和电流控制模式的SpreadCycle

StealthChop模式下过零点的效果是非常完美的:当电流的信号从正变为负或者负变为正,不会有过渡区域而是持续性的穿过零点.因为电流的调制是根据PWM占空比来控制的.在50%的PWM占空比,电流是0,StealthChop调整PWM的占空比来调节电机电流,PWM频率是个常数,与此相反 电流控制的斩波器通过调控频率实现调节电机电流,在这里 电流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此外电流的波动会在电机的永磁体转子里产生涡流,这会导致电机的功耗损失.

这些频率变化着的PWM发出的声音是在可听范围之内的,会发出嘶嘶的声音,而且电子定子会由于磁致伸缩产生更大的噪音,进而会传递引起机械系统的震动.而StealthChop的固定斩波频率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没有斩波频率的变化 除了电机运行时候微步相序分配器的变化.

除了电机轴承钢球磨擦的声音,这是无法避免的之外,StealthChop可以驱动电机工作在极度的精音下,可以实现控制电机声音在10dB分贝以下,噪音大大低于传统的电流控制方式.我们从物理中得知 3dB分贝的减少量会将噪音程度降低一半.

对步进电机来说改变了什么?

如今步进电机还是一种十分经济的电机,已经被应用了很多年,依旧采用和原来一样的材料,一样的生产工序和装配工艺.

但是相比过去,如今步进电机被更简单的控制单元驱动,更先进的算法和更高度集成的微电子是原来的电机发挥出更大的潜能.在接近电机的驱动电路中更多的信息被获取和处理并实时在驱动电流里被处理以优化电机控制,StealthChop便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它的算法和PWM斩波紧密联系,此外这些信息还可以反馈到更高的应用控制层,而传统的步进驱动方案都是单向的(脉冲/方向),所有TRINAMIC的智能步进电机驱动方案都是双向通讯,这些接口还可以监测不同状态、诊断信息.这可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提供系统的性能.

  StealthChop静音驱动技术非常适合3D打印、桌面型CNC、高端的CCTV、体外诊断设备、医疗检测设备等对噪音要求敏感的场合.

TRINAMIC提供带有StealthChop功能的模块,包括单轴、三轴和六轴驱控模块.

单轴驱控支持
Step/Dir+UART
   6轴静音驱控模块CAN/EtherCAT通讯

3轴闭环步进伺服驱动控制模块支持S曲线加速超静音驱动

◆电气参数:

  ●供电电压11…28VDC或18…53V DC

  ● 最大驱动电机电流3ARMS或6.5A RMS

◆机械参数:

  ●电路板尺寸:160mm*100mm*35mm

  ● 4个M3的安装孔

◆步进电机参数:

  ●两相步进电机最大电流3A或者6.5A

  ● 增量编码器A/B/N(可选),差分或者单端形式(TTL+开漏)

◆接口:

  ●每个轴都有左右限位输入

  ●8个数字量输入(兼容24V)

  ●8个数字量输出(开漏 6个100毫安 2个1安培)

  ●1个使能输入

  ●4个模拟量输入(可编程3.3V或10V输入)

  ●RS485,CANopen,USB,RS232,EtherCAT

◆性能:

   ●高效能,低发热

   ●集成各种保护功能

   ●可在运动过程中实时改变目标位置,速度,加速度等参数

   ●实时运动轨迹生成,直线加速或S曲线加速

   ●每轴可以同步运动或者单独运动,可编程控制

   ●最大细分数256细分

   ●可通过外部编码器实现大位置闭环,避免丢步

◆软件:

   ●自带编程软件

   ●支持CANopen,EtherCAT总线控制

   ●支持二次开发

                                                                                                    -本人作者TRINAMIC 中国 高先生
                                                                                                    Tel:138-1261-7052

                                                                                                    YOUKU主页http://i.youku.com/i/UMTc4OTY0NDIw?spm=a2hww.20027244.uerCenter.5!6~5!2~A

网友A:
嗯, 讲得很好, 支持一下

楼主:
附上视频更直观
名称        内容
TRINAMIC专利技术静音无抖动SpreadCycle™,StealthChop视频介绍一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zNTM4MTgx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TRINAMIC专利技术静音无抖动SpreadCycle™,StealthChop视频介绍二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zMzQxOTEy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步进电机堵转检测Stallguard和电流随负载动态调节Coolstep介绍一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zNDU5ODYy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步进电机堵转检测Stallguard和电流随负载动态调节Coolstep介绍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5NTA4MzE3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步进电机速度随负载动态调节技术DCStep功能视频介绍一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zNDYyMDU2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步进电机速度随负载动态调节技术DCStep功能视频介绍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zNDYyMDU2N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16~A

TRINAMIC 静音技术TMC VS A4988性能对比一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zNjEyMzI2O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5~A

TRINAMIC 静音技术TMC2100 VS A4988性能对比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zNDk4MDk5M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8~A

3D打印行业 TMC VS A4988行对比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zMzQxOTEyOA==.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9~A

网友B(2021-12-17):
讲的很详细,学习到了好多内容

网友C(2022-03-16):
讲的很详细,学习到了好多内容!有需要用到 板队板连接器(浮动连接器)的工程师吗?浮动连接器就是:可以弥补安装的定位误差,也可以适应 因振动产生位置偏移、或间隙存在的连接器即为浮动连接器。我们主要是日系KEL浮动连接器代理,在工控运动控制器行业已经有典型客户在用,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本人 18682337202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