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感知的是压力吗?

楼主(2018-02-09):
电容屏感知的是压力吗?

网友A:
电容触摸屏能使用笔吗?不是比较少呢,好像有的话是不是都是铁的,比较沉呢?

网友A:
导电笔即可

网友B:
可以用电容笔画图吗?

网友C:
电容触摸是通过对人体手指触摸导致感应电容变化而进行信息传递的,本身是不导电的,使用一般金属笔和其他一般金属类探头由于不能导致电容发生变化,故不能起到触摸效果。

网友D:
是的,所以电容式触摸屏不能使用金属笔,除非使用同人体触摸式感应出相近电容的物体或金属

网友E:
那如果可以使笔的话,能根据用力的不同,画出的轨迹也不同吗?

网友F:
电容屏感知的不是压力,用不用力没关系

网友G:
当用户触摸电容屏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手指和工作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因为工作面上接有高频信号,于是手指吸收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屏的四个角上的电极中流出,且理论上流经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头到四角的距离成比例,控制器通过对四个电流比例的精密计算,得出位置。

网友H:
关键看与触摸屏的接触面积和引起电容变化量的大小

网友I:
电容屏感知的是电容变化导致的电流变化?

网友J:
如果感知的是压力,还叫电容屏?电容屏感知的是电容。手指不用在屏的表面产生压力,就可以被检测到按下。

网友A:
固定对应

楼主:
是不是有些模块就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CY8C24894

网友K:
是触摸屏吗,可以任意设置资源

网友L:
DBB的话,只要资源够,放哪都行

网友M:
不是压力,是电荷的传导。建议楼主看看CY的AN85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