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三个片子那个参数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楼主(2018-02-09):
  我在做电流采样电路是选用了3个片子,LM148J、LM248、LM224,发现以下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三个片子那个参数对结果产生了影响?

网友A:
什么样子的三个片子?

楼主:
LM148J  可以正常运行

   LM248  断开负载,电流采样信号应该为0,但是经过LM248后信号与控制信号基本一致

   LM224  断开负载显示为0,小负载调节正常,更换大负载后电流最大输出,不受控制

网友B:
第二个,基本一致?

楼主:
断开负载是应该显示0A,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显示值与设置值一致

网友C:
主要还是运放的特点   个人的理解

网友D:
可能是不同的运放   之间的参数不一样   造成的  楼主

网友E:
运放的特性肯定有关.

网友F:
对,但跟你的系统和电路也有关系.

网友G:
这个我还是没法一下的就帮你判断好的,不过我先下去做些功课的啦

网友H:
添加附件,附上图

网友I:
供电电源问题

网友J:
这三个运放实际上参数都差不多,LM224性能稍差可以理解,但是LM248和LM148j参数基本一致

楼主: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差别,所以原以为是哪个细微的参数没有理解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