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过做到真正的同步吗?

楼主(2018-02-09):
利用外部中断同时控制两个单片机同时开始计时

网友A:
你所谓真正的同步指什么

楼主:
误差一微秒以内

网友B:
精确度必须足够高  同时外围电容电阻精度要高   温度影响要忽略   比较难

楼主:
昨天测试时  利用函数信号发生器10k做外部计时脉冲,通过外部手动控制中断    竟然两个单片机会有1ms的时差。。。很是那么!!!

网友C:
误差还是会有的

楼主:
各位大神  有没有好的方法   让两个单片机时钟同步呢?

网友D:
1微秒内有点苛刻吧

网友E:
多少是会有误差的

网友F:
完全同步是很难的,及时同步校时也还会有时间运行的误差的。

网友G:
你的同步是什么?

网友H:
同步存在误差。

网友I:
如果速度够快能够同步。

网友G:
同时计时实现吗?

网友H:
跟单片机有关系,硬件的问题。

网友I:
这个最好统一一个时钟源。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误差一微秒以内

跟单片机速度有关系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误差一微秒以内

1us一般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