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大神能否把下面电路改成3MHz的频率输出

楼主(2018-02-10):
求教大神能否把下面电路改成3MHz的频率输出

网友A:
既然有信号源, 那就很简单啦, 一对高频互补三极管输出, 加个前级驱动就可以了.
不建议用 MOS 管做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信号源, 那就很简单啦, 一对高频互补三极管输出, 加个前级驱动就可以了.
不建议用 MOS 管做前级 ...

你好,可以加你qq么?我想请教你,很急,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输出多大电流, 需要边沿时间控制什么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输出多大电流, 需要边沿时间控制什么范围呢

这个输出电流不是很大,但是具体没测过,输出的波形是正玄波,峰峰值是+-40多V左右,现在输出的频率是1MHz的我也想弄个3MHz的。

网友A:
峰峰值是±40V多. 你有成本要求吗?  三极管电路的精度比较低. 正弦波最好考虑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峰值是±40V多. 你有成本要求吗?  三极管电路的精度比较低. 正弦波最好考虑用运放 ...

没有成本要求

网友A:
可以用运放, 那给你推荐一个吧

网友A:
MC34072 可以工作到 44V, 或许还嫌低吧
OPA604/2604   到 48V
更高的电压, 你可能需要加后级, 或者用双运放双电压互补方式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4072 可以工作到 44V, 或许还嫌低吧
OPA604/2604   到 48V
更高的电压, 你可能需要加后级, 或者用双运 ...

可是具体的电路我不会弄

网友A:
你都会画仿真电路图, 想必怎么用运放不是问题, 看一下模拟电子的课本, 或者运放的手册.
传一个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会画仿真电路图, 想必怎么用运放不是问题, 看一下模拟电子的课本, 或者运放的手册.
传一个上来吧
...

你能在我那个电路基础上改么

网友B:
是固定3MHz的正弦波输出还是要频率可调的?输出幅值要稳定还是越高越好,也需要可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定3MHz的正弦波输出还是要频率可调的?输出幅值要稳定还是越高越好,也需要可调吗? ...

现在是输出频率是1MHz的,幅度是+-40v左右的正玄波,我现在想弄成频率可调的1M到3M可调,幅度可以不变,要怎么弄呢?谢谢。

网友B:
1M ~ 3M 范围太大,除非谐振回路参数同步改变(程控切换),难以做到输出波形、幅值不发生变化。
  只能做成中心频率1.7~1.8MHz的低Q值放大器,1M、3M时波形畸变(可以考虑投切谐振电容部分缓解),幅值急剧降低(可以加反馈解决)。需要确定能接受的 成本、电路规模、档位等来做。
    如果成本不敏感,可以用DDS合成芯片加高频放大电路实现,对设计者功底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 ~ 3M 范围太大,除非谐振回路参数同步改变(程控切换),难以做到输出波形、幅值不发生变化。
  只能做 ...

那请问要怎么弄呢,在这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B:
找能做的外包吧,生手自己做 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能做的外包吧,生手自己做 慢。

我只需要固定输出1MHz和3Mhz的频率,那在这个电路基础上能做到固定输出多少的频率呢?

网友B:
1MHz的大概可以直接用,3MHz的需要修改谐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Hz的大概可以直接用,3MHz的需要修改谐振参数。

请问要改哪些参数呢?怎么改呢?可以告诉我么,谢谢。

网友B:
L5、C18是主要谐振元件,其他感、阻、容也参与谐振、滤波,5.6uH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