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 干扰问题

楼主(2018-02-10):
论坛里面有过关于74HC595抗干扰问题的讨论,目前用74HC595控制LED和数码管,在做脉冲群和打静电时,LED不规律闪烁,论坛说加低通滤波,包地,加层等等,对于2000V脉冲群,如果片子本身有此种弱点,一直觉得添加抗干扰方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此种方案到底是否可行?

网友A:
595是个很古老的 IC,别人电路可以,你的挂了。不要轻易怀疑芯片,它就是个死东西,超出它的范围它自然会给你意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95是个很古老的 IC,别人电路可以,你的挂了。不要轻易怀疑芯片,它就是个死东西,超出它的范围它自然会给 ...

非常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是个很古老的 IC,别人电路可以,你的挂了。不要轻易怀疑芯片,它就是个死东西,超出它的范围它自然会给 ...

这是第一版,没有铺地,也没有加其他的抗干扰措施。要么换并行的573,貌似本质上没有区别。我只是简单的控制LED ,但是板上有超声信号,打算把这种方案加一些抗干扰措施改一版试试,大牛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教。还有就是为了节省管脚,OE端直接使能,没有控制,这一版也改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版,没有铺地,也没有加其他的抗干扰措施。要么换并行的573,貌似本质上没有区别。我只是简单的控 ...

把敏感电路和有干扰电路分开或做隔离,铺铜和滤波不可少

网友D:
不是595抗干扰不行,595根本就没抗干扰功能,你给输入信号线并个百到千pf的电容试试,估计就好了。

网友E:
OE控制很重要,做实验时电源的波动有可能使其错位。做好电源入口的滤波工作,刷新输出不要太频繁。

网友F:
之前做PLC脉冲群测试时,他们称为“满天星”,解释说用的是双面板,地不完整导致抗干扰性差,但是指示灯的乱闪并不影响PLC的正常使用,所以并无大碍。

楼主(点评):
有影响的,不仅脉冲群受到影响,ESD也是不行,估计之前的电路不是很完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在做改版,OE接了单片机管脚,3根信号线都加了低通滤波,595电源输入端串接了磁珠,板子layout成4层板,铺地,到时候有测试结果跟大家分享。

网友G:
测试结果如何?

楼主(2018-05-24):
hi,感谢大家的帮助,一直没有时间结帖,最近去做了一次EFT,问题解决了。
板子做了如下处理:
1)信号线包地处理,同时加了低通滤波。
2)由原先2层板换成了4层板,有一层完整的地。
3)电源端加了共模电感,芯片入口串接了磁珠。
4)利用了芯片的OE脚,由单片机控制。上一版本一直没有控制,而是直接使能了。
5)RST 做了处理,上拉电阻,下拉电容,之前没有下拉电容。
之前的问题群不解决,控制的LED也不会闪烁了,EFT和ESD 很稳定。

网友H(点评):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我也去试试

网友I:
哪一项措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网友I:
我的经验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要从开关电源输入端做起,干扰窜到了电路板3.3V器件,就已经很难办了

网友J(2018-08-16):
引用 楼主:
hi,感谢大家的帮助,一直没有时间结帖,最近去做了一次EFT,问题解决了。
板子做了如下处理:
1)信号线包 ...

有联系方式不,微信或者QQ,我这段时间也没这个问题困扰无法解决问题,是否可以交流交流;

1、 使能信号我使用硬件来处理;
2、 无论是双面板还是四层板,都无法解决该问题;
3、 不同的是595的三个信号我都是使用光耦隔离来进行处理(控制芯片在强电端,目的强弱电隔离);
4、 也许我的地平面需要进行再次仔细处理。

希望指教,多谢!

网友K(点评):
电阻建议选择100R,电容建议选择100NF左右的,这个RC组合更好的解决庆典冲击问题。脉冲群主要还是靠完整的地面解决

网友J:
引用 楼主:
hi,感谢大家的帮助,一直没有时间结帖,最近去做了一次EFT,问题解决了。
板子做了如下处理:
1)信号线包 ...

低通滤波器在三个信号都要使用吗?还有RC的R和C具体数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K(点评):
电阻建议选择100R,电容建议选择100NF左右的,这个RC组合更好的解决庆典冲击问题。脉冲群主要还是靠完整的地面解决。

网友D(2018-12-02):
引用 网友D:
不是595抗干扰不行,595根本就没抗干扰功能,你给输入信号线并个百到千pf的电容试试,估计就好了。 ...

同意

网友L:
引用 网友E:
OE控制很重要,做实验时电源的波动有可能使其错位。做好电源入口的滤波工作,刷新输出不要太频繁。 ...

你好,使能端OE是怎么影响74HC595的抗干扰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