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ATmega64单片机为什么不能调用延时函数

楼主(2018-02-10):
本人初学者一枚,使用了ATmega16单片机之后,转到ATmega64,编程中发现ATmega64不能调用延时函数,上网查过,有很多人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哪位路过的大神帮下忙

网友A:
没啥问题,我一直用ATMEGA6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我一直用ATMEGA64A。

熔丝位与M103C的兼容模式应该怎么设置呢 亲   方便加个QQ联系吗

网友B:
延时函数,没有严格要求的,随便自己写一个好了。
有精度要求的,最好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时函数,没有严格要求的,随便自己写一个好了。
有精度要求的,最好定时器。 ...

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使用ATmega16一直没有问题,后来改成了ATmega64先是遇到了I/O口不能输出高低电平的问题,后来我就把他与M103C的兼容模式关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之后就不能调用延时函数了

网友B:
不熟悉,是编译器的问题吧。
以前只是玩了一下,捡到几个板子,去买个下载器,好像安装了ICCAVR,玩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AVR的MCU,目前不太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熟悉,是编译器的问题吧。
以前只是玩了一下,捡到几个板子,去买个下载器,好像安装了ICCAVR,玩了一下 ...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我一直用ATMEGA64A。

大神出来帮忙解答一下可以吗

网友A:
熔丝就是这样设置,兼容M103的模式没有玩过,你先按这个测试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谢谢大家

网友C(2018-09-19):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谢谢大家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啊?

网友C:
请教一下,ATmega64的有哪个定时器可以设置计数值自动重载吗,我如果要用它的定时器实现时间片轮转处理要怎么做?本人初次接触这芯片,不大懂,研究芯片手册也没个所以然。。。。

网友D(2018-11-06):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谢谢大家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编译器问题

网友E(2018-12-10):
我一直用mega64a单片机,延时用软件循环做的小子程序,如果要精确的话,可以对这个延时子程序测试输出并用示波器读取,或者用中断也行,但中断必须使用标志位的方式,主程序查询。子程序延时程序的方式不可能无法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