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鬼?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02-10):
PCB上放置一个两端接地的肖特基二极管干嘛用?PCB上,这个二极管放在一个完整的地面上。

网友A:
不能局部看问题,局部看,肯定没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局部看问题,局部看,肯定没有什么作用。

一般能起到哪些作用?

网友B:
如果两个地是同一个地,则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C:
西装,衬衫下摆内侧的备用钮扣.哈哈,维修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装,衬衫下摆内侧的备用钮扣.哈哈,维修备用.

谢谢T叔,是真的吗?

楼主:
不是,两端地完全直连

网友D:
结构上的考虑?定位限位的考虑?垫高电路板?我们以前有类似干过,板上的贴片发光管工人在叠板时候容易撞坏掉,在它旁边放一个便宜的Y5V的电容保护一下。

网友E:
两个地一样的。。。怎么隔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的考虑?定位限位的考虑?垫高电路板?我们以前有类似干过,板上的贴片发光管工人在叠板时候容易撞坏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的考虑?定位限位的考虑?垫高电路板?我们以前有类似干过,板上的贴片发光管工人在叠板时候容易撞坏 ...

估计是的。SS14 价格便宜,但高度很高,把板子垫高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的考虑?定位限位的考虑?垫高电路板?我们以前有类似干过,板上的贴片发光管工人在叠板时候容易撞坏 ...

牛,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要看实物

网友G:
看看实际安装的什么吧

网友H:
应该是垫高吧

网友I:
可能是一个测试点的地,本来就不用焊接上去,专门做一个Test点,在原理图和PCB上其实有点变扭。。。

网友J:
代替组装时定位/限位孔

网友K: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