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能做到真正的同步吗

楼主(2018-02-10):
利用外部中断同时控制两个单片机同时开始计时...

网友A:
精确度必须足够高  同时外围电容电阻精度要高   温度影响要忽略   比较难

网友B:
利用函数信号发生器10k做外部计时脉冲,通过外部手动控制中断

网友C:
不可能吧,误差还是会有的

网友D:
多少是会有误差的 1微秒内有点苛刻吧

网友E:
看你要求精度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