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界面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2018-02-10):
目的是让时间在LCD屏幕的一小块指定区域内刷新,其他的区域作为秒表的界面,是不需要实时更新的。问题就是我的其他界面是跟着时间一起刷新的,可能由于频率太快(0.1s刷新一次),导致我的界面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来
//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if(g_bSign)
    {
        return;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unsigned long ulNum = ++g_ulNum;
    char pcBuffer[9]="00:00:00";
    usprintf(pcBuffer,"%02d:%02d:%02d",
           (int)(ulNum/3600),
           (int)(ulNum%3600/60),
           (int)(ulNum%60));

    IntMasterDisable();
//这里写实时时间
    GrStringDraw(&g_sTimeContext, pcBuffer, -1, 0, 24, 1);
    IntMasterEnable();
}

主函数中我将存放动态时间的区域分开了(如下),可是还是没效果
GrContextClipRegionSet(&g_sContext, &sRect2);
g_sTimeContext = g_sContext;

如果我这样的方式行不通,请各位指导指导,换种方式也行,再次拜谢!

网友A:
是刷频太慢了吧?LCD显示的全靠刷频的啊

网友B: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 60);

网友C:
是不是定时器中断中刷新字符串频率太快,还没等其他部分刷新出来它又刷新时间部分,导致其他部分没有出现。

网友D:
将时间部分分割出来。。

网友E:
是不是刷频速度太慢了

网友F:
这个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F:
频率速度太快是显示不清楚吗

网友G:
这个定时更新固定的趋势。

网友H:
刷新之后,也能隐约看到数字。

网友I:
频率太快不是显示的问题吧,是LCD显示问题。

网友J:
推荐楼主使用定时器试试。

网友K:
你是不是每次刷新前用了清屏指令

网友L:
静态显示还是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