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钳位问题

楼主(2018-02-11):
最新调试一个电路,基本原理如下图:想实现功能,当输入电压在4V之上后,运放输出Vout钳位到VCC3V+0.7V(二极管的压降),实际测试时,发现是VCC3V被拉高到了,Vout-0.7V。而不是Vout被钳位到VCC3V+0.7V。这是什么原因啊,一直没搞明白。

xch
运放使用VCC3V供电即可.何必钳位?

楼主:
老T叔,只发了一个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只发了一个图啊

你把箝位去掉,看输出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箝位去掉,看输出是多少

去掉之后,电压是4V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之后,电压是4V多的

拼爹拼内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爹拼内阻,哈哈

老T叔,内阻大输出等于 VOUT-0.7V?内阻小等于  VCC3V+0.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内阻大输出等于 VOUT-0.7V?内阻小等于  VCC3V+0.7V?

反一下(Vcc 3v 内阻大, Vout=Vcc3.3v+0.7v)Vcc 3v 内阻小, Vout被拉低

粗管流向细管,水位高
细管流向粗管,水位低

网友B:
这样来设计,运放选择轨对轨输入输出的,给3.7V供电,同相端串接10K电阻,这样输出就不需要用二极管嵌位了,输出最大就是工作电压了

网友C:
注意此电路在运放输出超过4V时,电流方向是运放输出端经二极管流入VCC3V。
但绝大多数线性稳压电源芯片(或者电路)是不能让电流流入输出端的,典型的例子是7805这样的三端稳压芯片。几乎所有开关电源稳压电路都不允许电流流入输出端。
所以,你这个电路除非VCC3V端允许电流流入,否则不能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此电路在运放输出超过4V时,电流方向是运放输出端经二极管流入VCC3V。
但绝大多数线性稳压电源芯片(或 ...

确实钳位不了。

网友D:
很多运放输出最大电流可达10mA,如果VCC3V和其他电路消耗不掉10ma,那就达不到你的设计目的。运放输出端加一个电阻可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E:
这是运放输出能力相对于3V过强所致,在运放输出回路串一个限流电阻即可。或者,去钳位输入,当然,这要求运放的增益足够低才行,比如就是一个跟随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钳位不了。

我在10楼的回复,还没有讲完全。

为什么“确实钳位不了”?我估计:你使用的3.3V稳压芯片(例如AAT1117-3.3)未接负载或者只接了很轻的负载。
如果3.3V稳压芯片接有较重的负载(若干芯片、电阻等等),假定负载电流50mA。那么首帖图中通过二极管1N4148流入VCC3V的电流为15mA时,3.3V稳压芯片负载电流将变成35mA,而负载中电流有15mA由1N4148供给。但若3.3V负载很轻,负载中电流不到15mA,则1N4148显然无法流过15mA电流,这将使Vout端电压升高到4V以上,亦即“箝位不了”。
以上叙述,你最好把3.3V稳压芯片及负载一起画到首帖图中,容易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钳位不了。

为了使3.3V稳压芯片带负载很轻时仍能够箝位,12楼提出运放输出端串联一支电阻以限流,这样的方案可行。当然,该电阻数值需要保证未箝位时电流能够满足后级需要。

网友F:
把二极管换成稳压3.几伏的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阳极接地,阴极接运放输出试试

网友G:
把钳二极管放到负反馈支路去,可以降低对二极管功率要求,而且不会出现失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注意此电路在运放输出超过4V时,电流方向是运放输出端经二极管流入VCC3V。
但绝大多数线性稳压电源芯片(或 ...

开关电源除非能做到-d的占空比,反向操作才成。

网友H:
运放输出电流即可作SOURCE,也可作SINK,因为输出级是PP结构,正电源流向负载,作SOURCE,也可以由负载流向负电源,作SINK.目前LDO及开关电源都是单一控制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源除非能做到-d的占空比,反向操作才成。

开关电源有双向的(能量双向流动),电路比较复杂。
最简单的双向开关电源,是Buck电路中将续流二极管改成MOS管,且续流用MOS管和原来的功率开关管互补动作。此时从Buck输出端向输入端看,恰是一个Boost电路。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运放输出电流即可作SOURCE,也可作SINK,因为输出级是PP结构,正电流流向负载,作SOURCE,也可以由负载流向负 ...

不错,正是这样。
我在14楼所叙述的情况,实际上是稳压芯片输出电流减小,稳压芯片的负载上电流未变。但稳压芯片输出电流至多减小到零,不能为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为了使3.3V稳压芯片带负载很轻时仍能够箝位,12楼提出运放输出端串联一支电阻以限流,这样的方案可行。当 ...

治表不治本的方案,少少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治表不治本的方案,少少而已。

我想,在关于电压调节器那帖中,也不必再与那厮争论了

你在那帖14楼论述得如此简单易懂:
一个节点,有二个输入,一个输出,二个输入指的是稳压器的调正管的输出电流(只能SOURCE,不能SINK),另一个就是钳位电流,一个输出,指的是负载。如果负载电流是恒定的,调正管的输出电流=负载电流-钳位电流,当钳位电流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时,反馈环势必把调正管的输出电流关断为零。这样就进入开关状态,如果钳位电流增大,势必会升高稳压管的输出电压。此时调正管已不起作用。

那厮还是不明白。而且强词夺理

硬说我认为三端稳压器是恒流源。连电流节点都糊里糊涂,你还能怎样对他解释电路的工作?
管理
更多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在10楼的回复,还没有讲完全。

为什么“确实钳位不了”?我估计:你使用的3.3V稳压芯片(例如AAT1117-3 ...

二个电压源并联一起,跟内阻有关,如果运放输出端加一个限流电阻,那你的结论分析是最完美的,没有漏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二个电压源并联一起,跟内阻有关,如果运放输出端加一个限流电阻,那你的结论分析是最完美的,没有漏洞。 ...

运放输出电阻很小,是由于强烈的负反馈。三端稳压器输出电阻也很小,同样是由于强烈的负反馈。
在运放输出端串联电阻,如果串联电阻在反馈回路之外,那是增加输出电阻,如果串联电阻在反馈回路之内,那是限制最大电流。我认为串联电阻置于反馈回路之内比较好一些。

网友I:
mark 一下,回来好好看

网友J(2018-03-19):
看了一下上面,大佬们的讲解,我目前的理解是,老T叔考虑电阻分压,这个好理解。坛主考虑电源是否能灌入电流,以及灌入电流后对VCC3v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反馈电流的增大,导致输出电压抬高,在抬高过程中,压差势必跟着减小带来灌入电流及电流的降低,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点。这时候VCC3V至少已经不再是预期的电压,钳位结果必然不是所需,最后只能是VCC3V(平衡点电压)+0.7。以我的经验来讲,反馈电流必然无法增加多少,带来的结果,只能是VCC3V(平衡点)≈VCC-0.7。这问题就来了,既然灌入电流会带来这一些列问题,那么是不是说明这种芯片就不适合作为并联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这是运放输出能力相对于3V过强所致,在运放输出回路串一个限流电阻即可。或者,去钳位输入,当然,这要求运 ...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解决,为什么后面还讨论那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