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声控灯电路图

楼主(2018-02-11):
【不懂就问】
现在在大量学,看电路图
今天遇到一个声控灯电路原理图,有以下几个疑问,望解答

【1】图中左下角BM是传声器,解析里说的是,R1-R3,VT1,C1和BM构成了声音放大电路,
自己不明白在于,多见的是运放接外围电阻,改变增益输出,但是这个是三极管VT1,如何用到R1-R3呢?

【2】R4,R5,RG是构成了光控电路,但是解析说,有光照在RG上时,RG的电阻很小,那么对从C2,VD2,VD1整流出来的
直流电压的衰减很大,导致VT2截止,自己不明白在于,RG阻值小怎么会影响VT2开关呢,直流电压可以通过R4和R5给
VT2提供基极电压来开通

【3】为什么要使用VT2和VT3的组成来构成电子开关?

【4】C4和R8是决定灯泡亮的时间,按照图中的参数,灯泡可以亮40s,根据公式时间常数T=RC,带入数值,也只有24s,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网友A:
不懂就思考,

网友A:
细看电路图,发现至少两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看电路图,发现至少两处错误,

思考第一,对这么大图不能一下掌握,还请多指点

网友B(2018-03-13):
前级是三极管做的负反馈放大器,声音信号是交流信号经过二极管的半波整流整成直流,同是有光照是电阻减小小到放大器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也就没有直流输出了,后面的三级管用作开关管,电容越大,充放电时间也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级是三极管做的负反馈放大器,声音信号是交流信号经过二极管的半波整流整成直流,同是有光照是电阻减小小 ...

请问C4的放电回路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C4的放电回路是什么呢?

它的放电就是通过电容的绝缘电阻放电这样就比较慢了

网友D(2022-12-20):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0236-1-1.html

网友E:
过去很流行的一个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