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死机 锁相环 问题请教

楼主(2018-02-1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程序死机了,仿真器重新复位或者退出仿真再进入仿真,都是死在 while (!(LPC_SYSCON->SYSPLLSTAT & 0x01));    /* Wait Until PLL Locked      */。。只有重新上电才可以正常运转,,,我搞不明白的是,是我程序的bug还是干扰信号导致的?...有遇到类似的吗?请指教。。

网友A:
PLL 锁不了, 是晶振的信号不良还是锁相的配置不合理.
可能设置的 PLL 频率不在合适的范围吧

网友B(2018-03-29):
锁相环是用的哪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