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是不是可以设定

楼主(2018-02-11):
初识430.不知道430的中断是不是可以设定?资料没有找到可以设定的寄存器。430的中断优先级可以设定吗?

网友A:
好像中断函数用哪个哪个就先

网友B:
如果可以要怎么设定?

网友C:
可以设定的,你去查看一下中断的优先级寄存器的

楼主:
查看了资料,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寄存器。能给我指出来是哪个寄存器吗????

网友D:
<<MSP430x2xx User Manual>> p34
The interrupt priorities are fixed and defined b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odules in the connection chain as
shown in Figure 2-3. The nearer a module is to the CPU/NMIRS, the higher the priority.

网友E:
不能,中断矢量已经订好了,可以嵌套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F:
中断的优先级是定好的,使用时需要设置相应的寄存器,还得打开总中断

网友A:
430的哪个型号

网友C:
我用过中断,可以设定

网友D:
好像低端的单片机是固定的,这种MCU应该是可以设定的......

网友G:
430的中断是定义好的,有优先级的

网友H:
好像不能设定,中断优先级也是固定

网友I:
中断优先级可以设定

网友J:
需要设置什么中断?

网友K:
430总中断的控制位是状态寄存器内的GIE位(该位在SR寄存器内),该位在复位状态下,所有的可屏蔽中断都不会发生响应。

网友L:
如果在响应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的时候,即使来了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请求,430也会置之不理

网友I:
你查看一下别人的代码就有。

网友J:
中断优先级可以设定。

网友K:
中断源的一般响应了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标志位就自动清零

网友L:
直至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