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操作需要关闭中断么?

楼主(2018-02-11):
FLASH操作需要关闭中断么?

网友A:
需要关断中断  否则擦除或读写会出错

网友B:
这个看你用的flash类型的,读写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就不用考虑中断的

网友C:
原来还没有注意过Flash在读写实现过程

网友D:
最好时关掉其他中断的,在读写的时候有其他中断影响的话,会造成数据的错误

网友E:
还有就是在flash的擦除过程中,若有其他中断影响,会擦出不完全的

网友F:
需要关断中断 ,否则擦除或读写会出错

网友G:
针对这个问题的,是要尽量关闭其他中断的,减少影响。

网友H:
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关掉不必要的中断的,尽量减少其他中断的影响。

网友A:
在读写的时候有中断影响的话,会造成数据的错误

网友C:
在读写的时候有其他中断影响的话,会造成数据的错误,还是关掉吧

网友I:
楼主需要关闭什么中断?

网友J:
需要关闭中断。

网友K:
不需要中断的

网友L:
读写什么flash呢

网友M:
是并口的flash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需要关断中断  否则擦除或读写会出错

这样不会影响中断吗

网友O:
没有必要关闭中断。

网友P:
FLASH操作是什么程序?

网友I:
中断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J:
影响flash的读写操作。

网友K:
这个数据读写应该正常。

网友L:
这个数据写入的时候不需要

网友M:
并口flash没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需要关断中断  否则擦除或读写会出错

读写程序会继续。

网友O:
FLASH的读写操作很简单。

网友P:
SPI的程序吗?

网友Q:
好的程序开发是离不开中断的合理利用的

网友R:
关闭中断在适当时机是可以的

网友S:
这个尽量减少中断的使用的

网友S:
这个最好是关闭其他中断的

网友T:
正在学习FM24C16,数据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可能也是没有关中断的原因,明天试试把中断关掉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U(2018-06-02):
引用 网友O:
没有必要关闭中断。

我也发现DATAFLASH有时就不对了。不知道时是那些方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