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 IO翻转 实验; 指令周期≈8Mhz(Tcpu=16Mhz)

楼主(2018-02-11):
送的开发板,收到了!
试试,这个小东西,能跑多快!

Tcpu=315ns/3=105ns, Fcpu≈9.52Mhz

楼主:
关闭中断, 翻转P22!
EA_Disable();                                                                        //ʹÄÜ×ÜÖжÏ/EA_Disable/EA_Enable
while(1)
    {
        //GPIO_WriteReverse(GPIOT2,GPIO_PIN_2);                //P00·­×ª
        P2_2=~P2_2;

    }
不知道为什么, 说我帖子违规了!  只能继续修改,补充了!

汇编代码如下:

CPL  一个CPU周期, SJMP 2个CPu周期; 共3个CPU周期!

CPU时钟,配置为16Mhz;  按说,应该有16/3=5.3M/2=2.66Mhz的波形输出才对啊!
是不是,我那里搞错了!!

网友A:
CPL bit 肯定不只1CK,一般3-4吧
SJMP 4CK起步
参考STC 15系列看看,
是不是读错了,看图有黄色"1.6M字样"

网友A:
刚下载STC15W看了,CPL 3T,SJMP 3T,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下载STC15W看了,CPL 3T,SJMP 3T,供参考

CPL 3T,SJMP 2T,正好16M CPU时钟

楼主:
重新验证了下, 指令周期应该是8Mhz!
Tcpu=16Mhz,  指令周期有两个s状态, 所以指令周期应该是8Mhz, 用来做小家电开发是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验证了下, 指令周期应该是8Mhz!
Tcpu=16Mhz,  指令周期有两个s状态, 所以指令周期应该是8Mhz, 用来做 ...

S1/2状态是指老的intel 8051,现在的没有这个定义。只是因为CLR BIT和 SETB BIT指令是两周期指令,所以令大家误判指令周期为8MHz。MOV @Ri,A;  MOV A,Rn; NOP;ADD A,Rn等指令都是一周期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只看这两条指令,比STC15要快些

网友C:
看指令周期表即可

网友D:
看规格书的汇编指令即可。贴出指令集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规格书的汇编指令即可。贴出指令集就知道了。

芯圣规格书没放指令集

网友D:
指令集都不公开???  这样的IC我不敢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指令集都不公开???  这样的IC我不敢用

标准8051指令集即可

网友E:
指令周期不同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