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没见过啊

楼主(2018-02-11):
DM642, AI, DM, ni, ST
"dm642main.c", line 329: warning: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

网友A:
代码放在死循环的后面。执行不到

网友B:
是不是用了跳转,那条代码执行不到了啊

网友C:
死循环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使用while(1)之类的吗

网友A:
你搞个官方的例程编译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感觉是用了死循环了

网友E:
永远不会执行到的指令

网友F:
下面这一句指令也就永远无法执行到了

网友G: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这句一般是说编译器认为程序执行不到这里。

网友H:
指令也就永远无法执行到了。

网友E:
在逻辑上不能到达这个指令

网友F:
在while循环这里就会一直循环

网友G:
警告一般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H:
修改你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