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优化的最终效果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用客观的数据显示出来吗?

楼主(2018-02-11):
关于DSP优化的最终效果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用客观的数据显示出来吗?

网友A:
可以用编译器看变量啊

网友B:
十分关注DSP优化的客观的数据显示问题

网友B:
通常优化是为了解决效率的问题

网友C:
速度吧,优化关键的一点

网友D:
DSP优化应该可以提高运行速度吧,挺好的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E:
需要编译器吗

网友F:
是CCS软件吗

网友E:
直接调试查看寄存器。

网友F:
有个GRAPH的软件。

网友G:
采用编程软件自带的调试窗口来查看的

网友H:
可以串口上传数据。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J:
CCS有个显示的软件。

网友K:
USB可以传输数据速度很快。

网友H:
串口的数据显示在电脑上

网友I:
需要图形化显示吗?

网友J:
你要显示什么数据?

网友K:
可以上位机显示数据。

网友L:
这个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串口调试工具监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