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口是调试接口,可以连接仿真器,能不能代替仿真器呀?

楼主(2018-02-11):
JTAG口是调试接口,可以连接仿真器,能不能代替仿真器呀?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实际跟理论问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功能上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
既然功能上可以使用,为什么不试一试呢?期待结果

网友D:
主要是用来下载程序和仿真的话,是不是可以用来一试呢?

网友E:
楼主的想法是?

难道楼主想用软件的时序来仿真出一个仿真器来?

网友E:
没看见人把JTAC来替换仿真器,不知道能行否,期待有人能做

网友F:
其实xds100仿真器,就是USB到IO的转换,JTAG仿真的全程都是由软件控制的!

不知道楼主想怎么搞!

楼主:
舆论压力太大,我还是结贴了哈

楼主:
不过还是感谢大家讨论啊

网友G:
这问题   接口就是极接仿真器的啊

网友H:
没有读明白你要表达的内容。

网友I:
JTAG不是仿真器和硬件的接口吗

网友J:
楼主说的JTAG口是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功能上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这个功能定义的是什么?

网友L:
楼主要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H:
怎么可能代替仿真器呢?

网友I:
能够调试就是仿真技术。

网友J:
是DSP的JTAG吗?

网友L:
仿真器有什么型号的?怎么替代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功能上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JTAG就是仿真器的接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