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得问题

楼主(2018-02-11):
笔记本开机黑屏。 拔掉内存条自动关机,插上就是黑屏。拔掉其它得也没用。BIOS也进不了。怎么检测电脑?

网友A:
没报警声吗?

网友B:
接外接显示器看看,有无启动画面

网友C:
黑屏,很有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或者是显示接口的问题。参考楼上的意见,换内存条或者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D:
还有CPU,一般重新插上一下就行,坏的不多

网友E:
拔掉内存条就自动关机,难道你开着机器拔吗?是开着机不黑屏?

网友F:
可能是主板坏了,我的有一次也是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