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仿真器和直接烧片

楼主(2018-02-11):
在做FFT计算的时候发觉用仿真器和直接烧片运行的时间明显不同。

网友A:
是由于仿真的时候程序在片外读取是导致时间变长的主要原因吧

楼主:
起初我也这么以为

楼主:
可是当我查询了资料,片外读取的速度并不慢,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B:
导致仿真器运行程序时间加长的原因应该是仿真器本身的原因吧

楼主:
可是我却不太清楚影响仿真速度的主要因素主要有那些

网友C:
用软件模拟的时候,用的是计算机的CPU,速度肯定不慢

网友D:
嗯,而使用仿真器的时候,数据都要通过仿真器从DSP里取出来,传输给计算机,当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速度肯定比较慢的。

网友E:
仿真器的话会慢点的,直接烧的话快点。

网友F:
长时间运行高速运算,主要是仿真器自身原因。

网友G:
这两个时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

网友H:
这个读取数据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网友I:
这个需要看主要的程序操作的,即时序的读写操作的

网友J:
是不是程序里有不恰当的延时

网友K:
开发的时候直接采用仿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