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8-02-11):
我现的的设置如下
   SciaRegs.SCIFFTX.all=0xC022;
   SciaRegs.SCIFFRX.all=0x0024;
每次接收四个数据,没什么问题,而且中断时,查询寄存器数据
SciaRegs.SCIFFRX.bit.RXFFST值为4

楼主:
当我想每次中断时接收8个数据,我作以下修改
SciaRegs.SCIFFRX.all=0x0028;
但每次中断时,
SciaRegs.SCIFFRX.bit.RXFFST中的值仍然为4,而且接收的数据也不对。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用的是28035

网友:
上下位机的波特率设置一样吗?

网友A:
软件的所有设置都要一致

网友B:
所用导线过长影响吗

网友C:
这个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D:
晶振选择是多大的?

网友E:
使用硬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F:
配置串口信息的时候没有配置好?

网友G:
接收到什么就将什么发送回去

网友H:
确定是上位机问题还是单片机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我想每次中断时接收8个数据,我作以下修改
SciaRegs.SCIFFRX.all=0x0028;
但每次中断时,

数据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设置较低的波特率。

网友F:
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G:
有串口例程的,对比一下。

网友H:
串口初始化的那段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我想每次中断时接收8个数据,我作以下修改
SciaRegs.SCIFFRX.all=0x0028;
但每次中断时,

是不匹配吗?

网友:
rs232数据包中初始位、停止位等

网友A:
通信参数设置不匹配

网友B:
先降低波特率试试能否正确收、发

网友C:
整体的SCI配置的代码呢

网友D:
是12Mhz的晶振吗?

网友J:
这个利用串口通讯的试试通路的

网友K:
两端的数据平率是否一致?

网友L:
这个首要条件就是需要保证两边的通讯速率一致

网友M:
看来该MCU的还是不特别好开发的哈

网友N:
这个跟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有关系的?还是

网友O:
串口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