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断电后,RTC如何工作呢

楼主(2018-02-11):
我在冬眠模块时钟源为32.768K有源振荡器,并在Vbat外接3V备用电池给冬眠模块供电,但在MCU断电后,RTC如何工作呢

楼主:
32.768K振荡器已经无法起振,是否还需再接入电源单独给32.768K振荡器供电?

网友A:
你的冬眠模式使能的就不对

楼主:
大侠,能否明示一点?
我这还没有说到代码上去啊。

网友B:
TI的Stellaris冬眠RTC使用起来稍微有些复杂
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557-1-1.html

网友A:
看看学习下,正想用LM3S8962作个时钟呢,看看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C:
有外部供电 数据还是在跑的

网友D:
RTC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不过有办法解决,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

网友E:
你看看这个芯片的RTC支持电池不,反正是低功耗芯片,加电池就好了。

网友F:
RTC好像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

网友G:
不太明白楼主什么意思,不是外接纽扣电池吗

网友H:
RTC外部模块吗

网友I:
不需要其他的晶振。

网友J:
有其他的电源吗

网友K:
没有外部电源,断电之后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L: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32.768K振荡器已经无法起振,是否还需再接入电源单独给32.768K振荡器供电?

需要RTC供电。

网友M:
你使用的是什么mcu?

网友N:
RTC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O:
这个不好判断是什么状态

网友H:
这个都是正常的供电吧。

网友I:
晶振信号应该还有。

网友J:
可以干电池供电。

网友K:
楼主这个就是正常的电路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32.768K振荡器已经无法起振,是否还需再接入电源单独给32.768K振荡器供电?

外部晶振应该不需要。

网友M:
mcu的RTC怎么设计的

网友N:
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O:
有单电池供电吗?

网友P:
主电源断开后,由备用电源给RTC进行供电的

网友Q:
那得外部供电的吧

网友R:
RTC无法直接支持掉电运行

网友S:
RTC的开发有这么难么?

网友T:
引用 网友B:
TI的Stellaris冬眠RTC使用起来稍微有些复杂
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557-1-1.html

这个资料的我连接进去参考的

网友U:
RTC主要是采用备用电源供电的

网友V:
可以开启BOD掉电检测中断

网友W:
RTC在备用电池下独立工作,保持数据的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