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卡死在while的原因

楼主(2018-02-11):
新手一枚,调试stm32串口中断时将标志位放在while循环里,即while(flag),当flag为0时发现程序仍然卡死在while循环这句,查资料发现原因:编译器优化导致的结果,如果要对一个变量每次都要读取值,那么需要在定义变量时加volatile,强制每次从内存直接加载这个值,防止优化导致的出错

网友A:
可能存在优化的情况,你可以直接while(获取串口中断标志函数),你这样就不会被优化了。或者你可以将优化等级调整为0,看看是不是真的被优化掉了。

网友B:
肯定有这个可能的,加volatile属性是必要的,毕竟这个变量或者标志,会在中断函数里改变,本来就应该是volatile属性。

网友C:
你这个标志位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D:
要是计算机语言都用中文就好了

网友E:
加看门狗

网友E:
慢慢调试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存在优化的情况,你可以直接while(获取串口中断标志函数),你这样就不会被优化了。或者你可以将优化等 ...

好的,谢谢

网友F:
说地很对,或者优化调为零

网友G:
volatile属性是必要的,不过这里没有提到采用的编译器. 有时候, volatile属性也不是一定能实现的, 比如 GCC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