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容阻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8-02-12):
有一个容阻电压电路疑问,不是很懂。假如电容是1UF,那么这个限制最大的电流是69mA,后面带动的是LED灯,如果LED灯总电流才40mA,那么问题来了。
1、此时这个电容输出的电流还是69mA,还是输出40mA呢?
2、如果这个灯珠并联一个3.3V的稳压管二极管,那么这个稳压管二极管两端输入的电压是多大?
3、如果容阻降压后面电路是空载,那么这个容阻降压后面电路最大电压是多大?就是说人手触摸后面电路部分,最大给人多大的电压?

网友A:
加一个并联稳压电路,一个简单的电路能解决这个状态

网友B:
电流的大小是根据整个串联电路的参数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