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18-02-12):
我在做DM642用EDMA传输数据时,用到了一下代码: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dma.h>
#include <csl_mcasp.h>
#include <csl_mcasphal.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chiphal.h>

.........
.........
if (port == 0)
     {
          edmaChaAXEVT = EDMA_map(EDMA_CHA_XEVT0, 12);
          edmaChaAREVT = EDMA_map(EDMA_CHA_REVT0, 13);

     }
     else if (port == 1)
     {
          edmaChaAXEVT = EDMA_map(EDMA_CHA_XEVT1, 14);
          edmaChaAREVT = EDMA_map(EDMA_CHA_REVT1, 15);
     }
........
.........

在build时出现一下错误:

undefined
  symbol
--------------
_EDMA_map

而我在头文件cls_edma.h中找到了EDMA_map的声明:

#if (CHIP_DM642 || CHIP_6713 || CHIP_DA610 || CHIP_6711C || CHIP_6712C)
CSLAPI int EDMA_map(int eventNum,int chaNum);
#endif

以及下面一句话(csl_edma.h中原话):
02/15/2002 added EDMA channel events 6713/DM642 - EDMA_map()。

这说明该函数是可用的,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谢谢。

网友A:
替你顶一个 确定头文件路径对吗 就是右击包含头文件的语句  能打开

网友B:
你的程序里面有过CHIP_DM642的#define吗?

网友C:
如果没有,显然根据人家的#if来看的话,EDMA_map与你是无缘的!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E:
csl库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是否好用

网友F:
这个定义在哪里了

网友G:
EDMA_map()是CSL库函数

网友H:
你链接这个库了没?

网友I:
加入了CHIP_DM642

网友J:
EDMA_map函数的实现是在lib库中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平台

网友L:
在csl_edma.h中加#if (CHIP_DM642 || CHIP_6713 || CHIP_DA610 || CHIP_6711C || CHIP_6712C)

网友F:
_EDMA_map怎么定义的

网友G:
使用CSL库函数时需要链接cslDM642.lib。

网友H:
EDMA_map()这个函数确实在DM642平台下不能使用

网友I:
声明这个函数

网友J:
cslDM642..lib库中没有这个函数的实现

网友K:
自己移植的相关代码吗

网友M:
csl_chiphal.h中有对CHIP_DM642的定义

网友L:
可能缺少库函数。

网友N:
那就是说还没识别到该MCU的型号的

网友O:
这是根据IO口的进行处理相关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