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放点阵数据

楼主(2018-02-12):
const char[]定义会占用内存,MSP430G内存本来不多,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优化呢.

网友A:
一般放在ROM里

网友B:
放在rom中比较好一点   调用比较方便   比较快速    呵呵

网友C:
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   应该有很多的成熟方案    百度一下吧

网友D:
放在sd卡里面吧

网友E:
外扩flash芯片,换大内存芯片

网友F:
加了const,不就把数组放入flash了吗

网友B:
多大的数组能不够用

网友D:
读取sd卡

网友G:
或这使用电脑的串口读取数据,扫描用。

网友H:
外部的存储器

网友I:
保存到外部的。

网友J:
需要多大的数据?

网友K:
只能通过数组定义。

网友H:
SD卡保存数据。

网友I:
一般内部都是足够保存的。

网友J:
是不是数据位数比较多呢?

网友K:
char[]定义在外部试试。

网友L:
基本的存储方案的还是需要保障的

网友M:
只能保存到外部了

网友N:
考虑SD卡吗

网友O:
使用FLASH保存数组。

网友P:
楼主需要保存什么数据?

网友M:
外部存储可以简单的实现。

网友N:
FATFS能够实现。

网友P:
保存的数据多大的?

网友O:
FLASH存储空间比较大。

网友Q:
在实现功能的前提下,尽量去优化你的代码的

网友R:
这个点阵数据的可不可以进行压缩处理的呢

网友S:
这个采用指针的实现不可以么?

网友T:
把数组放入flash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