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外部输入是指AD输入口悬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2-12):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网友B:
是的,没问题

网友C:
楼主这个都不知道,是的

网友D:
好吧,我承认我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E:
这问题问得很奇怪, 不管是模拟输入口, 还是数字输入口, 都不建议悬空

网友F:
一般不需要用到的端口, 特别是 IO 口,    最好置高或者置地

网友G:
主要   还是防止有干扰信号  会干扰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H:
悬空会有检测到一定数据的,很蛋疼,不用建议接地

网友I:
一般的AD的输入口不接的话,最好接地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J:
AD采样端口   一般都是要处理好的   楼主   这一块   还是需要花时间   好好钻研钻研

网友K:
一般接地  或者接高电平
主要是防止信号的反串    干扰内部电路

网友L:
为了防止引入噪声,一般接地或者拉高,不要悬空

网友M:
只要不配置就行的

网友N:
即使悬空,还是能够读出数据来的。

网友O:
但是悬空 电流和信号回窜 你的芯片早晚坏的很快 不用的就拉低

网友P:
这个问题  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你最好自己实际验证一下   看看   这样   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悬空不怕有干扰信号吗

楼主:
嗯,好的,先结贴了

网友Q:
AD的输入口不接,不是接地处理的比较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