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有用过 TI TPS54560芯片做较大功率电源转换的吗?

楼主(2018-02-12):
大家有用过 TI TPS54560芯片做较大功率电源转换的吗?

网友A:
具体说说你得实现

楼主:
想用它来做48VDC转24VDC  5A 的电源模块,不知道哪位有应用经验?

网友B:
总觉得一个这么小的芯片就能实现这么大功率,有点不敢相信。

楼主:
那市场上砖形的DC/DC模块岂不是没有市场了?

网友C:
呵呵,这没什么啊,你分立元件大,那是外壳的问题,这么小已经集成了足够的元件

网友D:
该芯片封装具有散热片,可以实现大功率的

网友E:
,另外TI的功率放大芯片也这个封装几百瓦,

网友F:
贴片的封装也可以几百瓦,不要看小,大功率完全可以的。注意设计散热就行了。

网友G:
大功率  有多大   楼主   如果功率很大  你需要仔细选择功率器件    电源IC   只是输出PWM而已

网友H:
砖型的一般都是隔离输出的

网友I:
不用怀疑芯片的能力,  TI 这样的公司不大可能虚报芯片的能力.

网友J:
嗯,但是芯片的散热却是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和保证的.

网友K:
散热问题   楼主需要好好算算   最好将效率算一下   看看   耗散的功率多大   将这换算成温度  看看   温度到底怎样

网友L:
散热面积一定要尽可能大   处理好   散热   是功率电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K:
TPS54560做不了48VDC转24VDC  5A。理想点假设效率95%,TI在EVM测试的热阻数据是42℃/W,根据这个数据,常温25摄氏度时,工作电流2.3A左右结温就达到最大值150℃了。增加散热可以略提高电流能力,但3A左右是25℃时的上限。工作温度升高时电流负载能力还会下降。45℃时大约只有2A。实际效率应该达不到95%,所以负载能力会更糟。

楼主:
嗯,我知道为啥啦

网友M:
这个还真没有见到过的呢

网友M:
电源这一块的我目前还涉及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