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个会不会产生竟争

楼主(2018-02-12):
MSP430F149 串口0和1都工作接收和发送数据,他们两个会不会产生竟争.
该怎么处理较合适?

网友A:
这是两个独立的硬件模块,发送和接收数据由硬件完成,互不干涉的。

楼主:
如果同时收到数据,先进哪个中断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串口0

网友B:
因为中断向量表的顺序是串口0在前。

网友C:
如楼上某位所说UART0的优先级更高。优先级顺序是
UART0 RX > UART0 TX > UART1 RX > UART1 TX

网友A:
当两个中断同时产生,会优先处理高优先级的中断,中断的优先级由其中断向量的顺序决定

网友D:
具体顺序要参考器件手册里的顺序。

网友B:
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和解释楼主可以在430 User Guide和Datasheet里找到

网友E:
其实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出现,串口的使用是根据你定义的协议来传输的,如果有冲突那么应该是协议的问题,串口是有中断优先级

网友E:
但是丢失数据是有风险的

网友B:
相互独立的,不同的寄存器,竞争神马

网友D:
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不会同时收到的,总会有个先后,跟受精卵一样

网友F:
看你怎么使用时钟了,如果是硬件收发器,肯定OK。

网友G:
这两个是独立的串口吧,能同时工作的

网友A:
就看你怎么设计程序了,程序有竞争关系没有。

网友H:
都是中断吗?

网友I:
都使用中断执行。

网友J:
是数据同时发送和接受吗

网友K:
两个串口有影响

网友I:
使用中断能够快速响应串口。

网友J:
如果同时,可能需要比较长的处置周期。

网友K:
不要写太长的处理代码。

网友H:
中断就有先后顺序了。

网友L:
这两个是独立的模块的,工作起来的互不干涉的

网友M:
UART0的优先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