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芯片没有回应

楼主(2018-02-12):
前面20次下载还比较流畅,后面就经常出现报错
芯片没有回应,请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A:
可能芯片坏了,芯片擦写是有次数的

网友B:
如果买到擦写过的旧芯片次数更少,可以换个芯片试试,来确定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C:
烧录座老化,插针与芯片引脚的接触不好

网友D:
JTAG线接触不良

网友E:
假如芯片是焊在PCB板再进行烧录的,确认用于通信的四个JTAG Pin是否与其他电路模块共用

网友F:
嗯,假如是怀疑是受到其他电路的影响可以这么看看

楼主:
jtag线应该没有问题,换在其他板子上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F:
芯片是怎么焊的啊

楼主:
芯片是直接焊接在PCB上面的,四个jtag-pin是单独的,没有与其他电路有任何联系,可以排除其他电路对下载的影响。

网友B:
假如是焊在PCB上进行烧录,最好就只连接四个PIN,不要接振荡器、电源电路、复位等,这些都会有影响。等MCU烧录完了,再焊接其他元器件,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G:
你的现象感觉像是受到电容的影响,看看把VCC输入端的电容去掉试试看。

网友H:
这样,你试试先将外围电路弄掉,多烧写几次,看看是不是有你说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芯片擦写是次数有限,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I(2018-05-11):
深圳凯智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专业研制、开发、生产各类IC的Burn-in Socket、Test Socket及各类IC测试治具,向客户提供专业的集成电路测试、烧录、老化试验等的连接解决方案;专业研制、开发、生产各类高性能、低成本的Burn-in & Test Socket及各类IC测试治具,适用于多种封装:BGA,PGA,QFN,GCSP,CLCC,QFP,TSOP,(LGA,EMMC,EMCP,FLASH,DDR,LPDDR,MCU,CPU,SD,TF,)WLCSP,SOP,SSOP,可以定制各类测试治具,如果您有需要欢迎骚扰。电话177 7077 4072微信同号 QQ 250 743 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