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的问题

楼主(2018-02-12):
我的电路(MPC82G516)是经由RXD/P3.0和TXD/P3.1传送与接收资料,透过MAX232后是接到电脑,用线端机来看。但目前所作的设定在终端机所看到的文字都是不对的,我的波特率是9600,以下是我的设定: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250;
     TL1 = 250;
     TR1 = 1;
}

main()
{
     UART_init();
     TI = 1;
     printf("Hello\n");
}

目前都是乱码!

网友A:
笙泉的教程哪有啊

网友B:
求大侠指点,我应该看懂什么样的英语资料啊。感觉我们学的英语课本词汇离我们专业太远,我怎么样才能更接近一个工程师应具备的英语水平啊。

网友C:
把版权写入程序怎么读取比较好呀?

网友D:
近学单片机有些不明白的地方,通常我们所说的单片机Flash大小,是指HEX格式还是BIN格式,HEX文件与BIN文件两者转换后大小关系怎么样??

楼主:
结贴了,明天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