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时程序一直停在while(1),中断不能进入

楼主(2018-02-12):
今天想用DSP软仿,可是运行时程序一直停在while(1),中断不能进入,咋回事啊

网友A:
中断源是什么呢?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其他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C:
看看中断没有使能,中断标志位是否清0

网友D:
什么中断呢?估计是其他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
嗯,那我再看看吧

网友:
是什么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E:
看一下DSP的中断管理。

网友F:
DSP的中断相关的配置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G:
使用硬件仿真测试。

网友H:
手动去设置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I:
相应中断标志位没有自动置位!

网友J:
C64xx系列的DSP的CPU定时器0进行软仿的时候是能进入中断的

网友K:
DSP 的仿真器同单片机的不同

网友L:
怎么不使用硬件呢

网友M:
这个软件仿真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中断怎么配置的

网友E:
对应的中断也有划分优先级、是否使能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F:
这个软件无法进入中断的。

网友G:
软件仿真好像不能仿真。

网友H:
建议直接使用硬件来进行调试

网友I:
对相关寄存器的观察

网友M:
使用的是CCS软件吗

网友L: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K:
仿真器中没有DSP吧

网友J:
用F2812的软仿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