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在哪里调试啊

楼主(2018-02-12):
请教下MSP430G2553的串口在哪里调试啊,好像接上USB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上没有显示串口的出现。求解,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要先把你USB转串口的转换器的驱动给装上就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了。

网友B:
串口使用定时器模拟的,不会显示的

网友C:
你说的显示的那是下载的接口

网友D:
使用usb转换TTL直接使用就行了

网友E:
现在电脑已经很少见串口了  特别是笔记本  你要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是PL2303吧 我装了啊 还是没用啊 我用的是launchpad  它上面就只有仿真器。

楼主:
电脑上显示不了我的COM口  ,并且我是装了USB驱动的

楼主:
我用了啊,430 不是TTL电平吧

楼主:
恩恩,是啊 不显示啊 所以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就没用啊

楼主:
那怎么调试啊  用什么调试啊

网友F:
MSP430G2553是有专用的串口调试借口吧,LanuchPad开发板直接接上电脑,通过USB口,用CCS软件,会安装驱动。

网友G:
CCS已经集成好了。

楼主:
那为什电脑显示不了串口 啊

网友G:
安装驱动了?

网友F:
楼主可以用USB转串口

网友H:
拿个串口工具就可以调试的。推荐匠人的串口猎人

网友H:
不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吗

网友I:
使用外部的串口工具

网友J:
g2553没有串口,只能定时器

网友K:
是否已经正确安装驱动了?

网友L:
或者驱动不兼容你的电脑系统。

网友M:
需要有个串口设备才行,单片机串口跟电脑串口需要电压转换。

网友A:
需要搞个MAX232做个电路。

网友B:
是不是得首先装上驱动啊

网友C:
那就说明驱动没装好,重装驱动

网友N:
你使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O:
串口是自己连接的。

网友P:
单步调试不可以吗

网友Q:
官网的开发板吗

网友N:
没有串口模块吧。

网友O:
这个设备不自带串口的。

网友P:
仿真器有集成的单步调试功能

网友Q:
官网的开发板可以使用串口的。

网友R:
首先要满足电平信号的

网友S: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盘符

网友T:
usb转换TTL

网友U:
这个还需要串口转USB的

网友V:
电脑上自带的串口终端的不可以么?

网友W:
电脑上不是有自带的超级终端的么

网友W:
驱动的都大同小异的

网友X:
这个很明显的是串口驱动的没有吧

网友Y:
用串口助手

网友Z:
串口驱动没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