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新人菜鸟求解:非铁电的低介电常数的材料电容特性

楼主(2018-02-12):
各位大神们:       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对于铁电高介电常数材料电容的静电容量会存在明显的电压影响,那对于非铁电低常数材料电容的静电容量的电压特性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最好能给出一个特性曲线图。

网友A:
"铁电"是“铁磁”现象(或效应)在电场相关方面的类比,表示其具备迟滞效应。

这里涉及到两方面,其一是电介质的非线性,其二是迟滞特性。

既然提到了“非铁电低常数材料电容”,那么迟滞效应可以不考虑,且非线性相对较低(相比于高介电常数材料)。那么,总体而言此类电容器线性特性较好,即电容量随电压的变化较小。

就玻璃电介质而言,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推荐,目前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数据说明它的电压特性。谢谢解答。
HWM
@被掰弯的攻城狮 : 严格来说,任何实际的电介质(非真空)都是非线性的,而相对而言通常介电常数低的非线性小点。
HWM
@被掰弯的攻城狮 : 线性就是线性关系,这里就是介电常数不随电压变化而发生变化。而如果介电常数随电压变化而变,那么就是非线性的。
那再请教您一下,非线性和线性是根据什么来区分呢?介电常数的高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