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软件建立连接的时候报错10061错误

楼主(2018-02-12):
我的主机采用TI的,28335,我使用W5300做了一个以太网嵌入式,采用TCPIP模式通讯,但是现在出现问题了,可以ping通,但是使用软件建立连接的时候报错10061错误“connection is forcefully rejected”

网友A: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从何下手查

楼主:
我还不知道ping对方(W5300)的IP可以ping通,一般发送数据在500次以上,丢包率在1%,不知道这个情况算不算正常?

网友C:
ip ping通了,是不时候说明硬件部分通讯没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哈

网友D:
这个是交叉网线吗

网友E:
测试IO了吗

网友F:
是不是设立防火墙了

网友G:
W5100这个呢?

网友H:
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D:
交叉网线才能联通吧。

网友E:
ping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关闭防火墙才可以。

网友G:
试试W5100这个网口芯片。

网友H:
拒绝就是网口不能访问了。

网友I:
还是软件协议上 的匹配问题的

网友J:
这个估计还是协议兼容上的问题的

网友K:
查一下网线

网友L:
数据通信怎么样?

网友K:
看压接的线序是否严格按照规范。

网友L:
是不是有设置防火墙呢

网友M:
交叉网线,是双绞线吗

网友N(2020-05-06):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W5300偶尔丢包数据,不知道你们问题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