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DRV8843电机驱动的啊?

楼主(2018-02-12):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DRV8843电机驱动的啊?

网友A:
电路图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
,AOUT1和AOUT2输出电压永远都是1.8V。。根本没有压差,电机驱动不起来

楼主:
而且FAULT引脚的电压始终低电压,引脚各项参数(对地电压)为(DECAY、AIN1和AIN2悬空时) nFAULT=0.13V  V3P3OUT=1.82V  V(R1压降)=1.6V  V(R2R3压降)=1.7V  AOUT1=AOUT2=1.8V~~

网友B:
不悬空时也是一样的?

楼主:
不悬空时也是一样的,我真的找不出问题在哪里,求大神指点!

楼主:
我将C1瓷片电容换成了独石电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按理, 这个电容不会有问题.
AOUT1和AOUT2输出电压永远都是1.8V, 不知道 AIN 是多少?

网友D:
你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看看   技术手册上的推荐电路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E:
DRV8843 是个电机驱动板, 我找 TI 的问问看

网友F:
V3P3输出电流很小,并不能作为3.3V输出电源使用,仅可提供芯片所需的逻辑输入参考电压。

网友G:
xIN不要悬空测试,内有下拉电阻,悬空时输出为高阻状态。

网友H:
nFault请外部上拉使用。

网友C:
主要还是推荐电路   需要吃透他   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这一块钻研钻研   顶一个

网友I:
求解用MSP430做主控制器,用DRV8412做步进电机驱动的程序?国赛用到的,谢谢啦

楼主:
嗯,我整理一下大家说的话,多谢啦

网友J:
你nfault要上拉,不能悬空,若要检测芯片是否保护,将该信号上拉后接入至MCU,加以判断。

网友K:
这个驱动没有用过的,不是很明白的哈

网友L:
不悬空时也是一样的?

会不会是没设置成功,悬不悬空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