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路我换成OPA129和OPA333输出的电压却为正

楼主(2018-02-12):
OPA380进行光电池I/V转换的问题
实际电路中I2是一个光电池,在此电路中我的输出电压为负。但是相同的电路我换成OPA129和OPA333输出的电压却为正。

网友A:
确定了光电池的正负极性了吗

楼主:
嗯,自己认为输出电压为正才是正确的

网友B:
看手册上怎么说得吧

楼主:
看手册上OPA380是不能输出负电压的,难道是运放根本就没有工作?有谁能给我点拨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C:
再换个,估计买到次品了

网友D:
对,有可能

网友E:
换个芯片   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  楼主  有可能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F:
建议还是好好看看技术手册   上面应该有详细的技术说明  楼主

楼主:
嗯,我知道了,先结贴了晚安

网友A:
能否给段PGA280初始化代码

网友G:
你是PLC的应用吗?很好的方案,标准的SPI接口,程序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H:
PGA280 + ADS1259 has been designed to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one easy solution for high resolution/high voltage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2 Channel, fast, MUX PGA front end for multi channel control with Single Cycle settling ADC for enhanced throughput in MUX
Fully differential +/-15V PGA signal swing for seamless ADS input
ADS1259 clock output to synchronize the PGA280 input chopping to preserve the low noise performance.
Low 1/f noise of PGA for 24 bit high resolution and sensitivity of ADC
High PGA CMRR + ADC Digital filter for 16, 50, 60, or 400Hz rejection

网友A:
谢谢,找到原因了,在连续操作PGA280时,不能一直将CS引脚置低电平。

网友C:
可以实现直流信号隔离吗?

网友I:
想把DC 75mV 输入隔离输出 原本想用线性光耦 刚看了一下AMC1200感觉这个芯片应该可以更加简化电路

网友C:
看了应用基本都是AC输入的 不清楚DC75mV输入 可以输出DC 75mV吗?

网友J:
AMC1200的输出电压最高是125MV

网友K:
OPA380好像不能输出负电压吧

网友L:
按照技术手册来搭电路   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网友G:
一般   将应用手册好好钻研钻研    将芯片资料吃透   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从手册的技术指标看,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只能交流信号.
增益特性图上也没有给出低频特性不良的状态.
可以放大直流信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有个下载的链接,GPIO模拟SPI,
http://wenku.baidu.com/view/3aec66d349649b6648d74768.html
...

这个资料的我看看的

网友N:
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